845的主板不触发问题

楼主(2010-05-18):
主板为845板子,IO为IT83627F-A,开机键电压5V正常,南桥3.3V也正常,晶振二端电压差正常,已经更换了晶振和IO,还是不触发,南桥为FW82821EB,想更换一个内存边的1205M的一个 双MOS管,但是一想哪是给内存供电的 ,应该没有问题啊,测量电压也正常,3.3V=5.6.7.8,3脚=4脚=1.3V,没有思路了,月饼在么,给分析下看呢,呵呵。。

网友:
IO是IT8712F-A

网友:
查开机线路,开机针到IO间的三极管或是门点路和ATX电源录线连的三极管是否有元件损坏

网友:
开机针到IO 是经过一个电阻330的,测量是正常的,ATX电源绿线是直接到IO 的

网友:
系统状态正常么   。。。。。什么 SLP3..4..5  好复杂哦

网友:
南桥是否能发出SLP_S3#/S4#给IO,如果没有,南桥工作条件又满足,那有可能是南桥坏。

网友:
南桥的SLP_S3和S4是那个脚,冒昧的请指教下

网友:
建议先换一下晶振附近的稳频电容

网友:
开关接到IO 75脚PANSWH,此脚在按开关时有一个低电平的跳变
然后72脚 PWRON 输出一个信号到南桥,此信号应该是一个低电平的跳变,待机时应该上拉到高电平
南桥向IO的71脚PSIN 发出SLP_S3信号,IO在收到这个信号时,由76脚PSON来拉低ATX 绿线

网友:
图在这里

网友:
加热下南桥应该可以的

网友:
我看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吧,因为你说的电压都正常呀,只有南桥没工作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呀。~~

网友:
技术服务小组的凝海,逸风,乐天都很热心,谢谢你们

网友:
注意看一下CMOS跳线,NND,前天修块板,IO烧坏了,换了IO怎么都不上电,83627的IO 73脚无跳变,以为是南桥坏了。再查南桥工作条件的时候发觉COMS跳线不知道被谁给拔掉了,导致了不上电……

网友:
开关接到IO 75脚PANSWH,此脚在按开关时有一个低电平的跳变
然后72脚 PWRON 输出一个信号到南桥,此信号应该是一个低电平的跳变,待机时应该上拉到高电平
南桥向IO的71脚PSIN 发出SLP_S3信号,IO在收到这个信号时,由76脚PSON来拉低ATX 绿线
测量结果:75脚有跳变,72脚也有跳变,76脚能拉底,就是72脚没有任何反映,待机=0V,按开机也为0V。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直接拉低绿线能启动吗,如不能南桥坏

网友:
加焊了下IO,插拔了下BIOS跳线,能触发主板了,但是不跑码,显示—— ——,CPU供电1.2V正常,手摸CPU供电芯片有点烫,不是很烫手,看复位信号灯常亮,测量IDE脚位无电压,怀疑没有复位信号,这个复位信号具体要如何下手呢?

网友:
72#得有跳变,没有跳变南桥就收不到开机的请求。跑跑72#到南桥线路。

不跑码,查一下全部供电是否正常。供电不止是CPU供电的....

网友:
把  12V 4叫     拔掉 能不能开机

网友:
这个不是12V 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主的主板现在已经开机了,如果IO没有换错,根据描述情况来看应该是南桥的故障

网友:
现在能上电了
证明LZ已经修复了一个故障了
接下来是不复位
先查全板所有供电MOS的输出是否正常
正常的话再查时钟是否正常输出(测一下PCI、 BIOS上的时钟脚)
然后查复位,从ATX PWRGD 和CPU供电芯片的PG脚开始跑线路,对于大多数的板子来讲,这两个信号时发出PCIRST的前提

网友:
用割线发 IO没换好 南桥空焊 短路等

网友:
我想请问下楼主   在之前主板不触发时,IO已发出信号到南桥,但是南桥没有发出信号到IO的71脚,所以主板不触发,楼主也已经确定了南桥的工作条件已满足,但是还是没有信号发出至IO,以致主板不触发,在这种主板应该是南桥坏的多啊,怎么楼主,焊下IO,插拔下BIOS跳线可解决问题呢?我想了好久都没想通?希望有高手可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我也是很疑惑,为什么会是这个问题呢?估计是IO有个脚没有焊好。导致南桥发回来的信号IO没有响应吧,至于插拔了BIOS的跳线的问题。这个我真说不上来,是什么问题,难道BIOS中也参与了开机线路??

网友:
查开机线路,开机针到IO间的三极管或是门点路和ATX电源录线连的三极管是否有元件

网友:
你确定你换的IO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