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LXB-L15

楼主(2010-05-18):
顾客拿来是有时要按几下开关键才能开机,开机后一切正常,关机也要按几次。由于这机器以前出过这问题,写MCU就好了,这次又出同样的问题,顾客只要机器修好不在乎花钱多。我决定换驱动板。可是把新驱动板装上后背光上有黑斑,就像是皱的感觉,换了几块都是这样。没办法修原板吧,把原板状上问题大了,满屏拖尾,开机自动调整失败,屏确定没问题。想写MCU可是编程器坏了。请各位支招,谢

网友:
[localimg=180,135]1[/localimg]

网友:
你是不是把屏线搞坏了

网友:
是不是开关建有问题  我今天就接有开关管有问题而不能开机

网友:
把屏弄坏了吧,不像是MCU故障

网友:
压到屏了吧,差不多可以报废了

网友:
-5#
把屏弄坏了吧,不像是MCU故障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6172-1-1.html
用新驱动板不会拖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