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保存后不读内存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5-18):
我有一片华硕这p5vd2-mx主板cmos保存后不读内存是怎么回事

网友:
型号不对  重新刷一下数据

网友:
保存退出后不亮?刷BIOS和查BIOS电路

网友:
刷BIOS 看是否可以解决

网友:
有可能桥坏了

网友:
我看是bios的问题吗,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呀,

网友:
清清CMOS,再刷BIOS。不行再检查BIOS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