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清除SONY PCG-R505JS 笔记本 BIOS密码?

楼主(2010-05-18):
我把这台笔记本零件和外壳都全卸下来了,只剩下一块主板,有好多IC,不知道哪个是BIOS芯片,哪个是用来保存BIOS密码的芯片,电池也拔掉了,BIOS密码依然存在,无发进入BIOS设置,也无法进入系统和DOS的,我想BIOS security这一项可能选择了always,听说主板上有一个专门来保存BIOS密码的,拔电池和重写BIOS程序都无效,有谁知道这块台笔记本的主板哪个芯片是用来保存BIOS密码的吗?具体该如何破解?谢谢!

网友:
有ls这么神奇吗 lz试试 给我们答案

网友:
等待楼主的 好消息 看看 象上面那样说能好不

网友:
头一次听说这种方法,期待。。。。

网友:
没试过 同样期待结果

网友:
老兄是说的台式机吧。

网友:
笔记本有专用的码片。忘了密码需要更换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知道哪个吗?

网友:
电池反过来安装一下就可以
引用 网友B:

试过了不可以,台式机才可以,但是台式的DELL原装板也不可以的。

网友:
老兄是说的台式机吧。
引用 网友C:

我写写的明明是笔记本啊?

网友:
笔记本的密码没在bios里,放电是不会好的

网友:
笔记本有专用的码片。忘了密码需要更换芯片
引用 网友A:

在这块主板上未找到哪个才是码片,拿到很多维修店问了都不知道哪个才是码片,BIOS芯片到看到了,郁闷!

网友:
你说的不是CMOS密码,而是写进密码芯的,这个应该写BIOS就行的

网友:
不是有SOFTWARE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