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卡管子发烫问题

楼主(2010-05-18):
修过很多显卡都有这 现象!
  容易返修
   求解

网友:
没有找到最终故障点,或者显卡的通病没有找到

网友:
楼主可以拿出一款显卡来取个例子,让大家帮你瞧上一瞧

网友:
感觉那样的问题多是,GPU,散热不良引起的,可以加强一下GPU的散热,我都是那么解决的,对于供电短路的多是GPU散热不良导致MOS管发热烧坏的,搞好散热就OK。

网友:
管子发烫可以想办法测电流
伊甸流质你就知道为何会反修了

网友:
会不会是主芯片的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