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键盘部分按键失灵 更换新键盘故障一样没有变 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5-18):
华硕A8J键盘部分按键失灵 更换新键盘故障一样没有变 Z X C V M , . / 和上面数字按键1 2 3 4 5 8 9 0 - = 就这几个按键失灵 其他全部正常 更换全新的键盘还是一样故障 不知道哪个芯片是键盘芯片 是不是M38857??

网友:
跑线路撒 这个还上来问撒

网友:
M38857就是键盘芯片  加焊看看得不得 不行的话换个键盘芯片

网友:
M38857就是EC,你看来看接口是不是有故障再说换EC。。

网友:
查下键盘接口位置排阻再重新清理一下

网友:
量一下,EC有没有短路,直接量键盘插座的对地阻值

网友:
可以先打下接口各脚的阻值,打不出来的话, 也可以开机测电压

网友:
清理接口一般都好了

网友:
觉的是接口问题的多点呵呵

网友:
量一下键盘接口的对地阻值,就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我修过这样的故障啊·
一般是键盘接口跟KBc断线了··
  有图纸的话·就很好修了啊·
要先确定换的键盘是好的·
  跑线路··
就知道是不是断线了啊·

网友:
先打键盘的阻值,我看是有断线的多

网友:
主板是不是进水了
键盘芯片换了把

网友:
问下楼上的各位要是主板好的话是不是接口的阻值是不是都一样啊

网友:
接口我都清洗过了还是不行  就差没有测过接口各脚的阻值 明天上班再试试 你们的方法 多谢兄弟们的热心帮助拉 有结果分享给大伙~  键盘的故障我都没有修过 全部都是直接更换键盘就OK的 现在是第一次遇到 所以不怎么懂下手 M38857就是EC 看资料 好像听说这个EC带有程序的 所以不敢轻易更换它~

网友:
IO焊一下吧

网友:
EC 已补焊过了  键盘接口各脚跑线路都进去EC了 对地阻值全部都一样  现在只有买一个EC回来试试了 除了换EC 想不到其他故障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