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F31 进系统不能软关机。

楼主(2010-05-18):
今天接联想 F31 进系统不能软关机,不能重启。只能硬关。什么问题?

网友:
系统问题啊

网友:
系统问题,装个纯净版就好了。。

网友:
先做个系统再说吧,

网友:
换硬盘 换系统没解决 ,后加焊南桥,没焊动,因为四周有胶。后来拆下来,重植球时,桥坏了,后跟换新的南桥,故障解决。

网友:
别忙着动硬件,先看看软体方面的东西,如果显卡驱动没有装好的话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能进系统的话,建议先重装一下驱动,一般是chipset-->显卡-->其他的各种驱动,不行的话再看硬件.

网友:
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可能没有安装系统补丁造成不能关机。。你系统应该是WinXPSP2的吧~~安装附件补丁重启下。 造成该问题主要是机器集成内置摄像头

网友:
这种如果重装系统还不行就要考虑南桥,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先做系统不行就换个IO再不行换南桥吧

网友:
有可能是IO 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