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4520 维修实例

楼主(2010-05-18):
今日修了一台ACER  ASPIER  4520   的机器.故障现象为:开机电流到0.3A就掉电.
拆机,看到机器是AMD的CPU,桥片是NV7000M.南桥,北桥,显卡和一的芯片,而且机器已经被别人修过.桥片加焊过.
首先,拆掉CPU后机器还是掉电,说明CPU 是好的.没有CPU,如果有好的CPU,最好试一下.
看看桥片做的不好,在说NV的芯片爱虚汗,所以先焊焊再说.
焊好后试机,看见了ACER的LOGO了,心中高兴.关机了,加上硬盘,再开机,等了半天,却没有看到LOGO出来.
拆硬盘,再试.还是不亮,想想可能还是NV芯片的事,这次没有加焊,直接把芯片拆下,重新植球,做好了后试机,有亮了,赶紧加上硬盘,试机.进系统了.
试机,一切正常.烤机半个小时后,关机后再开机,又不亮了,忧闷,到底是那里的问题,先放一下.等下午再试,可以亮了,半小时后再重启,不亮.
想想.冷机可以启动.热机不能启动:只有两个原因1.芯片稳定性不好.2.BGA没有做好,因为芯片明天才能到,下午有重做了一次,没想到问题居然解决了.
结论:NV的芯片爱虚汗,但是不好做BGA. 而且ACER的板子太薄了.很容易变形.希望大家能够注意.

网友:
从文章来看楼主的BGA技术不怎么样呀,还是谢谢分享

网友:
1# zhangmintao2008 楼主,故障原因分析的挺好的,我今天修了一款ACER z03笔记本,症状跟楼主描述一致,做桥后修复了,这款本子可能都是通病.

网友:
有时候把芯片拿下来重新做一下后可以用几天。。有时候可以用很久。我觉的重新做不太稳妥。一般都直接换新的。毕竟返修很烦恼啊!

网友:
ACER的板子是太薄了  不是很好做BGA 的

网友:
做ACER的板要固定好,容易变形

网友:
把板子固定好,放平了,板子就不会变形,那块板子我一共做了4遍,板子有一点发黄,没有变形。做好了,把风扇改成长转就可以了,返修的概率就不高。

网友:
看来以后没有BGA返修台大部分的板子都不能修了

网友:
是啊   宏基的板子不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