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ankpad x200 真想亮起来

楼主(2010-05-18):
今天接到一X200,电流跑到0.51,应该是没过内存,把内存拿掉一样,我想应该是北桥问题,本来准备加焊一下的,北桥和CPU太近了,不敢做,有做过大哥吗,成功率高吗
cpu

网友:
先别干桥先刷个BIOS 再测量电压都正常不 没办法了再干桥

网友:
用隔热纸,有三温焊台应该成功率大,、
不过我没用过三温台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