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1703wb白板

楼主(2010-05-18):
各位师傅!!!优派VA1703wb显示器出现白板故障,通往屏的排线是好的,是哪儿出问题了?该怎么查???

网友:
屏供电和保险

网友:
屏的保险 很有可能   可以用普通驱动试试

网友:
屏的供电和保险完好的话,查5V供电是否到达驱动板,驱动板上的开关管是否把5V转换3.3v给主芯片,否则驱动板就坏了

网友:
如屏供电正常的话,刷MCU试试,不行就是屏坏了

网友:
哦,多谢各位师傅!!!我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