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3 很神奇的毛病 已解决

楼主(2010-05-18):
昨天接了个三星的机器,客户说充电到百分之九十九的时候就显示一直在充电但总冲不满。然后客户就走了。
     开始以为是系统的问题,换上我的硬盘做了系统还是原来的毛病。想进BIOS打算看下是不是设置有问题,这下问题来了。突然掉电了。以后开机十分钟掉电一次。(散热片烫手)。
     今天换了一块新电池居然不再掉电了。很奇怪电池坏了也会引起CPU温度过高吗?

网友:
充电正常了没有呢?

网友:
那可能是,电池坏掉之后,电压不稳,导致的吧,没有见过这种现象,学习了。

网友:
坏电池引起电流过大吧

网友:
应该是电池发热不是CPU发热吧,

网友:
我还没遇到电池会引起CPU发烫

网友:
应该是散热不好吧!

网友:
是电池温度高引起的保护,电池的引脚上除了充电脚和接地外,还有时钟、数据和温度检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