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42 喇叭无声耳机有声(已解决)

楼主(2010-05-18):
这几天一直纠结一个TCL K42耳机有声音喇叭无声。这个是个声卡小板, 声卡型号ALC883,现在耳机的检测脚正常,喇叭接口有电压。无波形。更换了功放原来型号EUA6011A更换了TPA6011A的无效果。软件问题已排除了。接口拆掉也没声音。现在将功放测试出来的数据给大家。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如果谁有这个小板的图给个就更好了。目前怀疑这个23脚有问题。但跑电路只发现接个电阻接地了。不明白。请大家赐教!还有就是插话筒能提示有设备插入。而插耳机就没这个提示

看了5楼兄弟的回复。反复试几次。最后还是刷BIOS解决了。希望以后碰到这问题的兄弟不要走我的弯路了。。。。

网友:
没图啊 看看接口

网友:
查那个检测电路,如果没有问题 那可能就是IC的故障了

网友:
楼上的兄弟指的是哪个检测电路?哪个IC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BIOS版本问题,你是不是换板子了,见过这个问题,刷BIOS解决的。

网友:
耳机有声音,除了这个芯片坏就是喇叭坏。

网友:
照你所讲 极有可能是切换内外接电路有问题,找耳机接口处SPDF信号  如果是有电压的话把它拉低试试

网友:
耳机接口有问题也会出这个问题

网友:
我确实换了主板,看了这位兄弟的回复。刷了BIOS无效

网友:
确实BIOS问题。感谢5楼兄弟

网友:
B IOS也会造成耳机有声音,喇叭没有声音吧,难道是BIOS屏蔽了功放芯片吗。

网友:
不会吧,BIOS会引起呀,我上次修了个TCL T51的也是单独声卡,声卡型号跟故障现象跟楼主一样,是换声卡芯片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