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不加电

楼主(2010-05-18):
今天接到一块IBM  SL400,不加电,拆开以后测量无明显短路,待机电压正常,换过IO以后可以加电,电流到0.5就掉电了。
准备换南桥,不知道结果如何
所以在这里先请教大家。

网友:
0.5 过cpu了吗 就开始动桥啊

网友:
看看时钟正常不

网友:
SL400的板南桥怕是不好做哦。那灌胶的比T61系统的还要厉害。
再说0。5电流,应该不是南桥问题哦。

网友:
典型的3V 5V动态电压没打开 这板 l2aa那容易出问题

网友:
你要重点查一下U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sl400的机器好像很烂  主板好像和asus差不多

网友:
我修过一台SL400跟LZ 的故障差不多,最后是给显屏供电的接口旁边一个电容短路,换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