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0-05-18):
映泰G-31-M7TE,E5300处理器,集成显卡,新配的机器,最近经常出现开机无显示现象,(提示无信号连接),清除CMOS后,故障消失,但是治标不治本,请各位大侠能够给予指点,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
重新刷BIOS试一试

网友:
新机保修去啊

网友:
bios这也是一招啊

网友:
那说明你原来的BIOS设置有问题。清除CMOS后,就恢复了厂家默认的设置,所以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你说的治标不治本是什么意思?

网友:
先检查内存有无接触不良,不行就换个内存看看

网友:
BIOS有问题,清BIOS后能开机,设置完后就开不了机了,遇到过这种情况,刷新bios吧!

网友:
先看看内存要是好的 再看显卡   内存 显卡拔下重插看看

网友:
换跟内存用一段时间看看,先要排除内存的问题
再看是否还出一样的问题,还出的话就耍BIOS

网友:
都是新机器,还不如让电脑城保修

网友:
BIOS问题,如果是新的就保修,

网友:
能不自己动手就不自己动手
保修才是硬道理

网友:
我的想法和六楼一样,集成显卡是共用内存的,当内存有问题就会出现花屏或无显示了,所以换一条内存试试。

网友:
开机无显大部分是显卡跟内存接触不好,你的集成显卡,那就是内存原因,用一小块A4纸擦一下金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