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拆机后,屏幕无背光

楼主(2010-05-18):
之前显卡有问题,我就拆下来看看  顺便给机器除除尘,给CPU 显卡 上点硅胶啥的  天气热 看着跑着难受  结果等机器重装后,开机正常,屏幕偶尔会黑一下,但马上就好   结果昨天回家开机的时候直接背光没显示了  可以隐约看见屏幕有显示

网友:
之前显卡有点问题,屏幕有时候会花

网友:
给楼上纠正一点,给显卡和CPU导热用的叫导热硅脂,不是叫硅胶!胶是有粘性的,粘上拿不下的。

如果显示器是象你所说的,液晶屏里面能看到内容,而一点亮度都没有,这是显示器方面的问题,跟显卡没有关系。

可以用排除法,你换个纯平的显示器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你的显示器有问题哟  先换下显示器看看呀 是不是正常

网友:
或许是这样吧  估计我拆机的时候把显示器的接线碰得接触不良了。不然也不会两天后才无背光显示

网友:
我换别的显示器的时候是不是得去除连液晶屏的那些连线?

网友:
是的,你要把显示器换了试试看到底是显示器还是电脑主机的故障,可以看到图像但没光,我估计是显示器高压部分坏的机会比较大,你处理不了的,找维修点修吧。

网友:
是那个地方接触不量引起的

网友:
先看是不是显示器问题啊,再看电脑主机有没有故障,要是好的话,屏线 驱动板  高压板就是这几个固障啊。

网友:
先换个显示器看一下,不一定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用排除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