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求助

楼主(2010-05-18):
显示器能显示,但开一会就会听到里面电火花的声音,打开一看,是显现管的高压嘴里面有火花在亮,,这是哪里出问题了啊,,高压嘴清理过了,高压包也没问题,小弟是新手,,求教了

网友:
把高压帽换掉

网友:
如果不是高压过高 就是潮湿引起的打火 先换掉高压帽 处理打火烧焦的地方 涂上灭弧灵

网友:
出现该种情况,必须将高压帽换掉,显像管高压处用餐巾纸清理干净就行

网友:
看看是不是高压帽有没有损坏,要不加点绝缘胶上去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