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300k+2打印头太紧 如何松

楼主(2010-05-18):
打印头左右移动比较困难,老是停靠在左边就不动了。  我也清理过了,油也弄了。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弄松一点,还是要把打印头拆下来清晰。如果拆打印头,具体应该怎么操作呢?  本人是新手~!~

网友:
可能是字车皮带太紧了。

网友:
应该不是那个带子的原因,只是到了左边  才会卡住

网友:
应该是字车的问题,拔掉电源,用手来回推动字车,看是否阻力大的地方,如有在此清洗滑竿,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