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EW9通病

楼主(2010-05-18):
飞利浦190EW9,4-5秒就黑屏,换过电容,管管,故障都依旧,手上有三台一样的都是同一个故障,打算改高压条,电压是VCC5V的,想问下有没有5V的四灯管的高压条,能不能改个12V电压过来到高压条.。

网友:
5V好像是没有。本人是没见过。改过的四灯的高压一定要试好啊。四灯的功率大。有的用不久.

网友:
飞利浦190EW9,4-5秒就黑屏,换过电容,管管,故障都依旧,手上有三台一样的都是同一个故障,打算改高压条,电压是VCC5V的,想问下有没有5V的四灯管的高压条,能不能改个12V电压过来到高压条.。
引用 网友A:
你要确定原高压条工作电压,5v供电的没有见过,如果你是的话还要改电源。

网友:
没台都有12V的  你找到供电的保险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 这个型号的机器我修了20多台了 都是屏灯管有一个脚老化了 没有必要换大零件的啊

网友:
5# 红尘一笑哈哈 LZ不是说了换了管管还一样么?那就不是灯管的问题了啊,只能是高压部分的问题了哦

网友:
LZ说换了管管都一样的情况,就只有照楼主的办法研究一下了

网友:
三台显190EW9示器已经解决,此款机器就是灯管坏 老化.

网友:
应该说是灯地线接头老化吧!

网友:
同意9楼的说法

网友:
楼主你不说换过灯管了  吗

网友:
可以改12V的,没问题

网友:
我之前把地线从新与灯管焊接过的确可以了,但是半个钟后问题有来了,后来换掉灯管了到现在都没有出问题了 9# 大学生电脑

网友:
改12V后不通电,驱动芯片承受不了12V的电压

网友:
190EW9的灯管供电本就是12V的,5V的是驱动板的供电

网友:
我也换过电源高压板,不过只用了三天就返修,客户一发火,买新的了,晕

网友:
笔记本的有5V的,可以四个笔记本高压条分别带四个灯管或者只用两个带上下两个灯管

网友:
这个型号的机器半年我修了40多台了,都是屏上边的灯管有一个脚接触不好,很好搞定,没遇到高压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