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判断这样的U盘能恢复数据吗?

楼主(2010-05-18):
本人有一U盘插上后,找不到盘,设备管理器里显示“unknown device”,拆下闪存后,接上没有闪存基板能显示盘符,请问这样还能恢复出数据吗?谢谢!
恢复数据

网友:
能啊!只要你没有量产就可以恢复数据啊!

网友:
unknown device 碰到过晶振坏的,电压不足显示这个的

网友:
先重新焊一下晶振再试

网友:
还是先换个晶振吧 ,80%以上都可以好啊

网友:
前些天也有一个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也是插上不认,后来找了个一样的U盘把闪存芯片换了过去,把数据读了出来,不妨可以这样搞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