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570不加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0-05-18):
宏基5570主板,ZR1的主板,上可调电源,待机0.01.按下开关,电流从0.01跳到0.03.
    步骤一:目测.拆机,显卡被做过,屏接口被加焊过.先仔细检测主板.发现屏接口处有连锡,拖干净,上电,现象一样,接着检测主板,发现在CPU供电边一电阻与一电容当中还焊了个电阻,查看图是VRON电压,但看其电阻连在上面也不像是工厂做的工程变更.取下电阻,上电还是0.01跳到0.03.
    步骤二:量测.主板各电感基体量过,无发现短路.量待机电压,3,5V,都有产生.其电流可以跳动,证明待机条件可能都满足了,可能就是EC,或者南桥没工作,按这个思路,去测了EC87541第二脚NBSWON#有3.3V.第29脚ACIN有3V左右电压.第162脚LID#有3.3V.当按下开关时,EC第28脚S5_ON有了一个3.3V.接着去量第171脚上的DNBSWON#,3.3V也有了.第155脚RSMRST#一个3.3V电压也起来了.但去量EC第89脚SUSC#,第90脚SUSB#时,确没电压了,这二个信号是南桥发出的,看来是南桥没有工作.
   步骤三:找南桥工作条件,必要三条件:电压,复位,时钟.现在电压有,复位有,就差时钟了,这下查找南桥晶振电路.量晶振二端电压,一边0.43,一边0.24,压差很明显.由于没示波器,也就不好判定了,准备换南桥去了.突然想何不先把怀疑的地方换了在说呢,想到就做到,直接把南桥晶振,和边上二个电容换掉.按开关,哈哈,电加上去了,上CPU,接屏,机器亮了.当时那种庆幸没干南桥的心情,蛮爽的.

为何。 + 3 原创内容

网友:
厉害,不过晶振旁边的电容没有必要换了把?

网友:
多是人为的啊,现在很多多是二修板啊。

网友:
我前几天也弄这一块这样的二修板,费劲不小,但是最后补了几个件,换了个小管也好了,别人修过的太麻烦

网友:
我修台式主板有换晶振,笔记本还没换过
学习了,以后也可以这样做

网友:
晶振旁的谐振电容最好换一起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的晶振是容易坏的,旁边的电容也坏过

网友:
二年前有遇到过 不触发的 没有换现在后悔呀

网友:
最后确定那个电阻是人为焊的还是工程变更呢?

网友:
最好是一起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