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M2VLE-RH的联想品牌机主板复位灯长亮

楼主(2010-05-18):
测试了 内存供电,CPU 供电 南桥都正常,北桥的 1.2V供电不正常

图中标注的 那个场管的 S级应该是给北桥的 1.2V供电的 ,但是现在是D级有3.3V,G级是2.1V,S级是0V

但是这个管子我换了 之后还是和没换之前的 电压一样,  谁知道这主板怎么能解决

网友:
查一下这里,要按时序来修

网友:
从图上看 你这个是调压供电  你可以尝试 换下控制这个场管的  运算放大器  如果还不行 那估计问题在桥了吧

网友:
量下S极的对地阻值

网友:
前几天也有块这样的板,我搞不定,让高手查了下,也说桥坏了。。没搞了

网友:
5# 烧主板的 北桥有问题也会造成供电没有

网友:
---------------这个桥的问题一般不大吧。这个板子时GIGA给联想代工的。楼主先测量一下那个QQ的S极有没有对地。没有对地的话,NB可能几率很小。楼主你注意到没,凡是这个板子都没有AM2的支架的。因为支架都是在联想测试的时候才会装上。就是在这个测试的过程中会经常出现问题,就是装机测试的时候,很多零件都被打掉了。尤其是小电阻,电容,仔细检查一下那个QQ的G极电阻所连接的电阻有没有掉件现象。G极2.1V,偏低吧?

网友:
测下S极对地阻值,可能北桥短路了吧

网友:
我感觉是桥的问题,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更换一下北桥旁边的两个MOS就行了。

网友:
上传个图纸帮你们

网友:
量一下北乔上下的两个场管,好象是1.2,1.5,1.7V吧,反正3个电压有两个是对的,具体忘记了。

网友:
蒽       把电感拆下来 判断是南桥问题 ,还是厂管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一块,与lz一样的故障,现在还没有搞定,顶起来让高手指教下。急求。

网友:
我也遇到一块,与lz一样的故障,更换Q52 OK.
VDD电压不正常引起VCC12-EN电压低,图纸25,32页电路,

谢谢11#的图纸

网友:
这个板VDD不出来或Vcore不出来是没有1.2V的,VDD的MOS管坏是通病

网友(2010-06-27):
谢谢楼上的图纸,我也有一快同样的板子无复位,跑00,现在还没有动手估计也是哪个Q52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