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将T42 ATI9600 显卡改成 ATI7500

楼主(2010-05-18):
因为T42 用ATI9600的板,显卡空焊后再加焊或换显卡成功后,使用寿命大大的减少,而ATI7500的显卡的主板处理过BGA后,要比ATI9600的使用寿命长,所以想到将ATI9600的显卡换成ATI7500的,其实很简单:
1.T42 ATI9600的板 在PCB左上角有个“A13"的编号,而“A13"编号的主板也有是用ATI7500显卡的,我手上刚刚有个用ATI7500显卡的坏板。
2.把ATI9600的显卡取下来,把PCB上的PAD都加好锡后托平,然后装上ATI7500的显卡,再拿那个用ATI7500显卡的坏板来对照,把显卡边上和反面的几个位置不对的和多余电阻电容取掉,少的补上,就补了几个电阻,去掉了几个电阻电容,移动了几个电阻,再通电测试,显示OK,装机测试一切正常,更换成功。
具体位置我记不大清楚,有需要的话 要自己去找个坏板来参照,“A13"编号的主板虽然有用显卡不一样,但是主板上的零件位置是完全一样的,很容易对比的。
显卡

网友:
高手啊!~ 这样也行 发图来看看

网友:
我的天哪!我想把T40的7500显卡改成9600的显卡,结果现在诊断卡跑3C,电流0.65左右,搞到我现在都不知道如何修下去啊!还有就是T4系列的板有应该2个版本,但具体咋分我就搞不清楚了!楼主是改了多少的地方才搞成功的啊?

网友:
具体改几个,图纸上有标

网友:
ATI9000的显卡没有ATI7500用的住,劲3#还是不要换了。哈哈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人
一般人是很难这样做的

网友:
是啊 7500加焊一下 可用很就啊 9600 就不行了啊

网友:
请问无边老大,我是按照图纸上面的改,而且电阻和电容那些都是按着图纸上面的来改的,但是为什么改好后诊断卡跑3C的代码但是又没显示呢?是我没做好BGA还是我买的二手测试芯片有问题呢?电流已经跑到0.64A了!

网友:
补了几个电阻,去掉了几个电阻电容,移动了几个电阻 听起来有点晕

网友:
看着图纸来改你就不会觉得头晕的啦~~~

网友:
其实很容易的,找2个左上角丝印都是A13的T42的板一对比就清楚得很,改动没有几个地方,本来很简单的一个事 ,如果要找什么图纸还要找到零件位置再打出来,就太麻烦了,我知道T4的图纸大家都有,但是维修不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这也是维修方法的一种,不是吗?个人建议,找个板来,坏的也行,一看就明白了,有改好的朋友记得帮忙顶下贴了,我只是告诉大家这样改是100%可以的,因为我今天已经弄好了一个,现在已经用了几个小时。

网友:
可是图纸上面要改的地方是不少啊!

网友:
问一下楼主,要刷Bois吗

网友:
就是找个板对着换就行啦

网友:
楼主改的机器多少电流就亮机啊?诊断卡代码是多少啊?不要原来的屏直接外接能显示吗?

网友:
菜鸟。。。改显卡还试第一次听

网友:
这样改还是麻烦。我就是修了给它把风扇改成T43的,显卡也散热这样也不容易坏

网友:
还真的没有改过。。。是不是要刷BIOS。。。。这两种现卡有什么区别。。。请回答。。

网友:
BIOS 不用动的 改完装上就好了

网友:
下次碰到。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