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电容时腿断在洞里

楼主(2010-05-18):
以前用6块钱的烙铁拆了百十来块主板上的四百多个电容, 如果整条腿丢在洞里,我就用烙铁加热用钳子拉,只有一条腿断在洞里

今天头一次用936拆电容,才拆了四个,就有一条腿断在洞里 原因可能就是这种电容太次了,腿也软

请教各位大仙 怎样拆电容才能尽量不把腿丢在洞里,免得又拉断,能不用风枪尽量不用,本来水平就洼 烫出来点毛病就傻眼了

网友:
把焊工练好,多练习。。两脚要上锡的

网友:
已经上过锡了,可能就是铜箔面积太大了

以前免费换显卡电容时碰到断腿我就用钉子把腿砸过去,收钱修的感觉就是不一样,有压力

谁还有好办法说说啊 用钉子的就不用说了

网友:
是方法不得当,,,多练就好了

网友:
用烙铁在电容后面加焊锡 然后电容会自己掉下来,个别你自己慢慢拔.....  然后用吸锡器吸 或 自己做一个针  固定主版螺丝的哪个东西 多用几个 连接起来 里面放根针 焊锡固定   用针 捅...

网友:
呵呵,两脚均匀用力啊

网友:
下电容??买点就好了呀!

网友:
烙铁温度不够,我一般用40W的便宜烙铁换电容,基本秒杀……

网友:
别着急,多上点锡,化了自然就出来了

网友:
40W的烙铁比焊台好用。。。呵呵。。。我也喜欢用黄花。。。。936升温快点。。。

网友:
焊的时候,电容要轻轻拉,不要强拉。
还有就是可以多上点焊锡,有助于加热。

网友:
买几个焊接用的空心针,这样就方便拆电容了

网友:
先用一坨锡在背面烫着,然后再用细针扎一下看能不能扎出来

网友:
楼主太强了,目前还没换断过脚。楼上前辈说的方法多吸取一点吧。硬来不可取啊。

网友:
真有才,腿能断在里面。

网友:
焊工技术要自己多练习。老主板电容脚氧化严重断也不是怪事了!

网友:
我感觉用烙铁换来的快些```只要温度够```上点锡```

网友:
慢慢来
多练习几次就OK

网友:
最关键的是落铁加热的时间稍微要久点,温度350,基本上是一拆就OK

网友:
慢慢的 均匀用力

网友:
用吸锡枪 基本工

网友:
我也有碰到过,用烙铁把锡化掉直接用列子拔,不行的话用大头针捅

网友:
百十来块板子还没练成? 也太差了吧! 再弄百十来块练练 买个大烙铁吧。

网友:
个人认为用斜口烙铁头换电容最好

网友:
空心针能插进去吗? 以为以前修黑白电视机呢? 我老家还有以前买的一套空心针呢 就是准备修电视机的 13# fanbaoyong

网友:
要掌握好焊锡融化的火候。

网友:
用吸枪吸出来

网友:
加锡加焊膏容易点铬铁温度要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