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整盘GHOST时,把源盘和目标盘选错了,有没有希望恢复?

楼主(2010-05-18):
为了对一个80G西揵硬盘做资料备份。用一个完全一样的空白盘(都是一个分区)来进行整盘GHOST,在选择源盘和目标盘时,搞错了,看到不到2秒钟就GHOST完了,当时一下就想到肯定选错了,用系统盘启动电脑看两个盘都成空盘了。我用DataExplorer测能看到盘上的文件都还在,但是那软件没有注册,不能导出文件。有没有别的办法恢复?

网友:
如果那个盘是个空盘的话,,那恢复的可能性很大,几乎都能恢复出来,,,

网友:
只要没被覆盖都可以拿出来的。。

网友:
空盘误GHOST应该可以恢复出一部分数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恢复出来,加我qq我看看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我知道数据没有被覆盖,因为在GHOST的时候是一闪就结束了,估计就是把文件的头的部分给覆盖掉了(猜的哈),再说可以用DataExplorer看到文件的,目录结构也很完整的。我是不想一个文件一个文件的拷。我是想有没有什么办法直接把那文件结构恢复。就象有的分获丢了用DISKGEN恢复分区,数据就全部出来了那样的方式。

网友:
一般大部分都能恢复

网友:
挂从盘恢复吧,破解版的网上也有的下

网友:
硬盘就像咱用的黑板一样,用粉笔写上字,擦了去还能有痕迹。如要再写上字,就很难从上一次的痕迹看出什么了。如果你的目标盘是空盘,恢复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但100%恢复可能性不是很大。

网友:
这个恐怕只能用恢复软件一个一个找了,原分区恢复不了。

网友:
用WINHEX查看损坏盘,看MBR是否被破坏,或是被破坏到了什么程度

网友:
空的可以恢复出来

网友:
能恢复,按误格式化恢复

网友:
这是典型误GHOST,如果是一个空盘一般情况还是能恢复出来的

网友:
会不会只有MBR,DBR、 FAT1、FAT2、DIR之类的坏了,DATA部分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