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北桥发热主板值不值得维修的话题

楼主(2010-05-18):
常在基地泡,经常看到一些同学的看法--遇到南北桥发烫,第一反应就是桥挂了,没有维修的意义了……
      觉得作为一个维修人,如果想要把技术加深加精,应该还有其他的问题值得探讨……,也希望更多的高手一起来加入这个话题

      1,真正的问题点是不是南北桥?

      2,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

      3,更换南北桥是不是一定能好?多少人试过?

      4,如果好不了, 下一步我们该如何判断下去?

      5,还有更多的故障是不是也能导致南北桥发烫?

以上问题,各位可以都来说说自己的看法……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mp;page=1#pid438774
你这里有贴子你去看看吧,很久以前就讨论过了

网友:
乐天兄弟,这帖子我早期的时候都已经看过了,只是想让大家一起探讨一下更多的关于后面的几个问题,从而能让大家能对这方面的问题能有一个更系统的解决方案,关键是后面的几个问题,这样才能全面的去认识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是个较真的维修人,南桥发热就是分不上电(只有3.3VSB)发热和上电以后发热,不上电发热一般就是南桥3.3VSB对地短路了

100%的是南桥坏了要换南桥,如上电后发热那就有可能是1.5V没出来或南桥周边的其它电路短路导致。北桥发烫的在维修中较少见

如有发烫就一定是有电源短路(北桥没发现什么电压没有而引起发烫),北桥坏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说换了不好怎么办?我觉得如照上面的方法判断换了一定好,不好就是换BGA技术不过关,况且发烫也有个度,怎么算烫?怎么烫才不正

常?这些也要大家常时间总结,有些板正常开机南北桥就烫。

网友:
好像没有价值

网友:
北桥坏的话 加焊一下 不行就换板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位兄弟的回复,同时你也是一个很认真的维修人

你们做南桥的时候,用BGA机温度控制在多少?

我这边是三温区的BGA机,有铅控制在160-190-225各停留30秒

网友:
我们做无铅的是270做有铅 的是235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这里无铅做的温度是260,有铅是225,温度差别不大,应该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