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改通用驱动板只用5V?

楼主(2010-05-18):
有一台显液晶的驱动板挂了,我就利用原来的高压一体板,加通用驱动板来用,我在网上找了此资料,他们都说电源部份只用原电源的5V,而不是12V,所以我有些不解?

网友:
那有什么不解的,驱动板需要什么电压就要提供什么电压,,,,通用驱动板是需要12V电压的,这12V电压分两部分,一提供给高压板,二提供给驱动板自已并转成5V电压,所以我们提供驱动板供电时,如果不用它给高压板供电,,那就提供5V就行了

网友:
你可以看看这个图

网友:
大部分电源一体板是输出2个电压一个12V高压供电。一个5V驱动板供电。如果全部都接12V的话。会照成12V负载过大时间长了容易出问题

网友:
謝謝各位幫我解決了疑問。。非常感謝謝

网友:
请问维修公司
哦,明白,那5V的是经过三极管还是什么转换的啊?具体多用为什么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传的那个图不是很清楚地说明了,5V是用那个电路转来的吧

网友:
除了使用1084还有使用1117的

网友:
刚开始我也不明白。后来知道是电源板12V 5V输出 大多都是5V反馈,如果5V没有负载的话电源板就会保护,通用驱动板的话把5V接在大电感上就可以了

网友:
12V转换5V那块IC很容易坏的,想不明白为什么不用很简单的7805来转换,请各位指点

网友:
7805是线性稳压电源,功率不够,转换效率太低,所以发热量大
用开关电源,效率高,所以发热量小,这样可以降低显示器对电源适配器的过高的功率需求,,

网友:
哦这样的,受益了

网友:
你要12V转5V我之前发过这样的贴子啊,下面是链接,希望可以帮到你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02563&from=h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