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8n 754 主板跑C5

楼主(2010-05-18):
开机跑C5,应是没过内存,测内存工作条件满足,此板是单桥的,风枪加焊无效,各处供电正常。无丛下手。
主板

网友:
测内存 AD线 对地阻值
查 内存到北桥 是否纯在断线 掉件
独桥 的板子桥容易空焊 最后你也可以 BGA加焊下北桥.

网友:
供电正常后,刷BIOS,然后再考虑桥的问题

网友:
刷BIOS比加焊桥来的更安全一点

网友:
bios己刷过了,还是跑c5,没招了。

网友:
做NB吧。应该是NB不行了。

网友:
要不你换个CPU试下吧。曾经经历过 CPU 有信号不过内存的 进系统蓝屏的。。还有其他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刷了BISO还是原来的现象?

网友:
桥没有做好吧,用力压压试下,

网友:
不用BGA设备加焊单桥的话,成功率是非常低的!

网友:
我这遇到两台这样的现象,只跑到C5

网友:
风枪加焊桥,你得有很好的功底,不然问题只能扩大化。论坛里有关这个板的贴子很多,你可以找找。

网友:
直接做桥吧 华硕的单桥板子 大多数 故障都出在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