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里的色环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0-05-18):
今天在弄长城的ATX-300P4-PFC电源,碰到几个色环电阻,让人郁闷了。

有个个头稍大些的,在长城电源的图纸上编号为R76,电阻阻值为4.7欧,电阻外壳色环为五环,分别是:黄 紫 金 金 紫。
色环五环电阻通常第4环为金色的,哪有第3环就是金色的?颜色我没有看错,因为这电阻成色还是很新的。图纸上标为4.7欧,万用表测量也为4.7欧,这说明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这个电阻就是4.7欧。那么这种异类的电阻准确的应该怎么看(识别)呢?

这个电源里还有个同类的电阻,同样为5环,分别为:棕 黑 金 金 黑,万用表测量为1欧。但图纸上为2.2欧,我估计实际生产时已经改动了。

网友:
第一个是5.7  第二个为1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郁闷的事情.五环!读出来,和量出来不一样,以为找到故障点了好高兴,后来对着图纸又发现实测是对的.好难过.现在知道,把这种五环电阻当成四环的来读就对的.LZ那个也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老兄,我专门为了这个还发过一个帖,我的疑惑和你一样,因为我接触到的二手电源比较多,一般拿到的电源都是长城的,我拆过很多,长城里的电阻就是这样乱七八糟的,和一般的四环五环读法都不太一样,金色还出现在莫明其妙的位置,关于这点我对长城意见很大。。。。。。。我修过一个烧坏的电源,三个大电阻我以为坏了,根据色标我换上100多欧的吧,当时没想太多,一开机烧的比原来更厉害,后来我把另一个好的同型号的拆了,一量阻值是150K!但是航加和其他电源的电阻色标就比较正常。

网友:
楼主你测量电阻的时候有没有拆出来测量的!如果没有拆出来测量有误差的

网友:
  有资料说,这不是标准五环电阻,后俩环,是数值误差和温度误差等级。黄 紫 金 金 紫 应该是前三环“黄 紫 金”表示4.7欧,第四环金表示精度±5%,第五环紫表示温度系数50PPM/℃。是否正确,有知道的说下。

  另:标准五环是将第五环与前面四环的距离拉得有点开,或者是将第五色环的油漆涂得粗一点(宽一点)。如果此电阻的瓦数比较大,体积比较大,就容易看出来;如果电阻瓦数小,体积小就有点不大容易看出来。另外,我们知道“金”,“银”肯定不是第一环,当然是第五环了。

网友:
我也正为此事感到郁闷

网友:
6#正解。
当成四环识别。第五环为温度系数。
我见过六环的的电阻。

网友:
6楼说的挺有可能!

网友(2010-06-19):
6楼所讲是正确的。其实想下也是对的。因为金银是不会出现在读数环的。所以当第三环出现金色时,可以确定用四环读法。最后一环为其他意义。

网友:
看看这个标示,对比一下,五环 :棕红金银兰  阻值12*10^-3  0.012欧   精度 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