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寸液晶电视不亮

楼主(2010-05-18):
客户拿过来时,此机被客户拆起来修过,目测发现高压板有烧黑.用洗板水清洗干净,在24V输入端一小块PCB还有两颗电容烧黑了,用线导线连接起来,可以开机,但开机亮一下就保护,此高压板的控制IC OZ9926AGN,查了一下高压板上的MOS管都没问题,因为找不到此IC的PDF所以没办法测试,哪位朋友有PDF发上来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
这种现象还是检查下.高压反馈端的信号.可能反馈信号不良引起保护了.还有就是LCD的灯管不良.

网友:
虽然我还没有修过液晶电视 ,但是 我怀疑烧掉的两颗电容 还是应该补上再试一试。有些电容没有了 会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