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上电的怪问题

楼主(2010-05-18):
一块主板,开机不上电,本来应该查开机电路,可是想看看有没其他地方问题,所以想强行加电,看跑不跑诊断卡,哪知道,强行加电,主板还是不上电,电源是好的。。。。这是哪的问题啊,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
大哥,有短路的地方啦。
强制加电之前要先测量下。主要供电的地方有没有有短路先。

网友:
主板 电源 被保护了

网友:
看CPU供电有没短路

网友:
上电之前先检查一下.各个电压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这种现象不能强制上电的.上电之后会造成更大的不良.

网友:
电源没问题你强行加电看一下风扇是不是转下就听如果是这样就是保护了,具体什么导致电源保护你要自己查了

网友:
主板供电有短路

网友:
查下3.3V +5V +12V 的对地阻值按楼主所说的应该是这几个电压里有短路的。

网友:
没供电先测3.3V +5V +12V 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谢了,明天先查查!!!

网友:
经检测,是12V对地短路了,一般12V供哪些地方的电呢???

网友:
12V短路
CPU供电部分的嫌疑最大
测一下该部分的MOS管是否短路

网友:
不插CPU小风扇,一样无法上电,折了CPU电感,还是一样短,其他哪些地方用到12V么,请指教!!

网友:
显卡用到12v

网友:
还有COM口也用+12V

网友:
先查CPU供电MOS管吧。,和楼主说太多了,楼主会越修越乱的

网友:
折了上管,下管,电源管理芯片,IO,内存管理芯片,显卡供电MOS,还是短路,此板没有网卡。

网友:
AGP PCI槽有无倒针 的

网友:
这个倒真没注意,明天仔细检查下。。

网友:
硬盘,光驱,cOM口  cpu,AGP PCI PCI-E都用到12V 个别开关供电的内存也借助12V.
大哥,强行加电前,一定要确保主板无短路,不然很容易烧坏主板的,

网友:
个人觉得你说的太笼统了!什么主板?个关键点状态你都没说,让大家怎么帮你?
1# LZYZP7168

网友:
还有CPU附近的大贴片电容也要查查

网友:
可能是CPU保护了呀,12v短路了吧,,,,,,

网友:
这板修好没有?  修好了楼主说说原因和解决方法呀!

网友:
如果是这样就是保护

网友:
要真是烧坏哪里就好了,现在该拆的全拆了,还短,真是搞不明白了?

网友:
VCORE供电短路。

网友:
强行供电很容易烧东西的, 我就烧过.

网友:
先查CPU旁边的MOS管吧。应该是12V对地短路。先换了MOS管看下,正常应该有一组供电管有问题

网友:
到现在为止,上下管,电源管理芯片,CPU电感,内存供电管,芯片,网卡,声卡,用到12V的地方基本都拆了,还是短,量PCI14对地160-170,待机1117中间脚对地也是这么多,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把cpu12v拔了看看

网友:
CPU供电拆光了,拨不拨一样的

网友:
还有地方是12V短路么?

网友:
这位兄弟可以啊,也不查一下你不挂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