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VISTA)怎么样解进系统的密码?

楼主(2010-05-18):
今天一客户拿来惠普V3000的,说进系统的密码(非BIOS密码)忘了,我开机看装的是WIN7,没解过这种密码,就百度了一下,百度里说的法都太麻烦,有没有高手有更好的招呀?请教!还有VISTA呢

网友:
没有人遇到过吗?看来要重装系统了

网友:
百度上搜。前几天刚破了一个,不麻烦。跟VISTA破解差不多。一般是将某个程序换成CMD,用命令删除,或者添加用户,然后进系统删除以前密码

网友:
没解过,继续关注此贴,技术小组可以说一下看法吗?

网友:
用PE启动,然后进入C盘,
2.更改c:\windows\system32下的Magnify.exe及cmd.exe的拥有者为administrators
3.更改c:\windows\system32下的Magnify.exe 和cmd.exe 的权限为 administrators 完全控制
4.将Magnify.exe重新命名为Magnify.exe1 ; 将cmd.exe
重新命名Magnify.exe
5.退出Pe重新进入系统Windows 7,并启用放大镜.
6.输入 net user administrator /active:yes ,重新启动系统就可登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