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G和50M采样率示波器的问题

楼主(2010-05-18):
最近看到论坛上有人说1G和50M采样率的区别是1G的速度比50M的快一倍,我认为这是一个误解。因该是1G的采样率比50M的采样率是采样点多一倍,也就是说1G的比50M的更加接近实际的波形,总之采样率越高,那么所测出的波形就越接近实际的波形。

网友:
说的是500MSa/S吧,1G和50M,小学都算得出是差20倍。。。。。。。。。。。。。

网友:
呵呵,不好意思,打错了,是500M。另外还要补充一点的就是,测试低频率信号的时候,1G和500M采样率是没多大区别的,只有待测信号频率越高,1G的采样率优势就越明显

网友:
至今为至,对于示波器,还有没人做过完整经致的测评!

网友:
实时采样与等效采样是不一样的,示波器品牌间性能是有差距的。

网友:
泰克 453型50M示波器能值多少钱?我的QQ:8688860,另出一台安泰信示波器,在基地买的,一直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