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C-TVM/S奇怪的掉电故障

楼主(2010-05-19):
同行转来一块华硕P5GC-TVM/S的板,故障现象是掉电,听到滴的一声后就掉电,显示器上还来不及显示就掉电了。在掉电前量所有供电,都正常。跑触发开关线到IO上,ATX电源的绿线也到IO。怀疑IO有问题,换IO 83627EHG-A,故障一样。因为同行说用户急用(为一台税控机)没有多想就换了南桥,发现故障还是一样!!!把网卡拆了,IO边上的两个232芯片也拆了,故障还是一样!!修到这里修不下去了。 但一同事提醒说是不是IO换上去的是不良品,是又换IO。 这下有门了,换了IO后不掉电了,接上硬盘进系统都正常了。 关机,清洗板子,洗完后再试,晕死了,障又出现了。狂汗!!!
以为洗板水没有干,用风枪对着IO吹了吹,再开机,发现又不掉电了。进系统正常,这时才找到问题:只要对着IO这一小块PCB板吹一下,就不会掉电,过一会就会故障重现。怀疑边上的电容有漏电,把所用的贴片电容都拆了,但还是一样故障。
这时静下心来分析:板子上电就会自动触发,而且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掉电--听到滴的一声后掉电。掉电后能再触发,然后会再掉电。更为不解的是不短接触发排针的两个针,用万用表表笔碰单根连IO的那跟针也能触发 。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是只要短接触发排针不放开,就不会掉电也能进系统,一放开就掉电了。换句话说,就是一直按住电源开关不放就能进系统!! 感觉问题就在这里,量触发针的电压,2.98V,比3.3V少一点。这个电压是3.3SB能通过一个103的上拉排阻供过来的。顿时大悟,就是这个电压偏低,导致IO判断有误或者IO对这个电压的识别处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从而产生这一些奇怪的问题。
怎么修??? 还猜不到???  就是把103的排阻换成102的排阻哇。 换了后电压变成3.3V了,现在不掉电了。 TMD这么晚了 ,累死,明天再测试,再把结果贴上来。

网友:
很经典,值得学习,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经验

网友:
103的电阻阻值变大了吗?
如果103的阻值没有变大,是不是还有其他地方有小问题?

网友:
真的只有经过上拉直接进IO?如果有经过三极管,三极管软击穿也会有类似情形出现。

网友:
经验大家来分享,谢了期待结果

网友:
好经验一起分享

网友:
换个排组就OK了?

   为什么呢?

网友:
经验大家来分享,谢了期待结果.

乐天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遇到几次类似故障,板子装进机箱,线都插好,就出现楼主说的情况,拆出来就好好的。最后发现是机箱面板的开关短路了。原理和楼主的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