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屏供电的电压没有

楼主(2010-05-19):
今修一笔记本联想SL300的,是LED的显示屏,给屏供电的电压没有,19V电压经过一小保险,保险旁边是MOS管,保险右边有电压,左边就没有了,请问怎么修啊?屏是好的

网友:
量错了吧 19V上去,还不上一张屏烧一张,上两张烧一对

网友:
有个降压电路的你看看下,首先看下保险烧没。

网友:
机子是好的吗,屏上的供电我就看过有5V的。。

网友:
你是暗屏。还是黑屏。一定要说清楚。暗屏背光没供电?显示驱动板没供电?

网友:
主板的问题。保险烧,电容短

网友:
楼主的机是什么问题都没说清楚,就说保险一边有电压一边没,那不是很明显吗

网友:
楼主 应该 先接外显 试试  确定是不是灯管的问题 还是供电的问题 要是供电的问题 在查相关的电路

网友:
你是说的是高压条的供电,还是屏的供电啊

网友:
什么都没说清楚,LED没有高压条的,只有一根屏线到屏

网友:
LED的背光是通过二极管发光亮的,而LCD的屏是通过灯管发光点亮的

网友:
有哪些大哥有图纸啊?谢谢

网友:
LED 背光 是通过一个LED驱动芯片同时输出4路以上电压来驱动多并多串的LED发光二极管,LZ应先量量LED背光排线的电压,再量与之相连的LED驱动芯片供电电压及控制信号有没有,有些LED屏的背光排线很容易断,需要飞线到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