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场幅过小不可调、下部卷边一例

楼主(2010-05-19):
出现故障的显示器是美格796FDII,该显示器使用自动同步行场扫描集成电路TDA4856和场块TDA8172。
      花了3天时间,边查阅了大量资料边修理,认定是场扫描电路问题,并且是电容或电阻的问题,故将场块TDA8172附近的电容和电阻都拆下来测量,故障依然。又将更多的元件补焊,故障依旧。
      没办法,只有再次跑线路(好在这个电路板背面的标线路图), 把集成电路TDA4856和TDA8172之间查了一遍,没问题;又查场偏转线圈至TDA8172之间的,也没什么问题。又再次查场块4脚相连的1欧电阻,没事(拆焊时图省事还不小心把一小块焊盘弄脱落了)。
      绝望之际,决定把线路跑远一点,顺着4脚相连的1欧电阻,一直跑,跑了大半个电路板,到了开关电源整流旁边碰到了第一个电阻R159,测了一下是17欧,这量值很怪。于是,在电路板正面查找该元件,因电路板还有高压包线等连着显像管,并且R159旁有大元件竖立,看不清楚,感觉有点脏,用纸巾擦,擦不掉,觉得可能是该电阻曾因过热变色了。拆下来,发现真的是这种情况,上面的色环看不清楚,可幸的是刚好有796FD的电路图,跟我这型号差不多,查了下,是2欧。换上新的2欧电阻,OK,故障排除。

网友:
lz真是好耐心 这个问题一般是场功放输出下管工作点不正常造成

网友:
楼主没有经验,你要是早点测场块DAT8172的4脚电压,一下子就明白了。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先仔细分析,测量电压电阻等,很快就会分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