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屏问题

楼主(2010-05-19):
我今天接到一山寨的液晶显示器,不显示(即没有图像)暗屏,就像正常的显示器输入一整张黑色的图片,整屏都是黑的,但是高压板工作正常,灯管已亮。开关机液晶屏幕也有相应的亮暗变化。驱动板代换过,把排线拔掉开机就会出现白屏,我还是第一次修到这样的问题,屏的型号是:MT185GW01 V:0  ,屏上有芯片:AAT1168B1     NT71208FG-904,还有一个24C04(不知道在屏上起什么作用)屏上的供电:12V 9V -26V 2.5V 5V都正常。
这样的问题有大师修过吗?
我不知道要从那下手?

网友:
重新刷下程序试下

网友:
看一看有没有菜单显示

网友:
细致一点慢慢查   屏上的电路我也不太懂   O(∩_∩)O~希望有高手来解答

网友:
遇到过联想的15寸机出这个现象。
当时清24C04就好了

网友:
用通用板看能否点亮,如果不行屏挂了

网友:
是清屏上的24C还是驱动板上的24C啊

网友:
屏上什么字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