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mos设置好关机后无法保存?

楼主(2010-05-19):
每次开机都要按F1,我在CMOS设置关闭的啊。电池电压是2.87V啊 。开机后电压也是2.87V。为什么 啊 ?????帮忙解决下~
电池

网友:
跳线帽上电压一般在2.5V以上才行

网友:
二极管 坏了,,,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一下我的那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4740-1-1.html

网友:
这个也是网友的点子,还不错的。
故障排除:
换电池槽,因为电池槽是连接件,刮新了再重新换一个CR2032锂电池(故障依旧)
查双二极管,因为我也是个新手,没有找到位置(算了)
查跳线,跳左跳右我都试过了,还是不行(故障依旧)
刷bios,拿到电脑城让他帮我刷BIOS,机子重启后,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