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9):
七彩虹镭风黄金版。点不亮,测晶振的两个脚电压都近似为零。请高手帮忙,这是什么原因。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晶振坏不是用电压测量的,把显卡的电解电容都换了,再把主芯片用焊枪吹一遍,如有花屏再把显存焊一遍,一般能点亮,除非是看到有烧毁的现象。

网友(2011-04-08):
我有一块一样的显卡不能点亮

网友:
我听说晶振两端电压有0.3左右的差别才是正常的。电表可以帮助判断的!

网友:
看看显卡的两组供电没有,一般是2V 1.2V,有在找问题

网友:
找一个示波器看看有时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