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150开机掉电,求解

楼主(2010-05-19):
今天接修一台DELL 1150,客户说是以前开机正常,后来经常有时开不起来,有时把机子侧过来可以开机,估计是接触虚焊问题。

接可调电源,待机0.05 3.3  5V会跳变,一下正常,一下偏低,想到可调电源无中间检测针的,所以换上原装电源,插上检测卡,开机检测卡不跑码,马上掉电,但有个3.3V指示灯还常亮着,也不是完全掉电。

测主板电压 3.3V 5V 2.5V全部正常,不接CPU的话开机的时间可以略长3-5秒钟,后端供电全部检查过没有短路,查北桥上供电只有2.5V 1.5V 是不是还缺少了1.25V

于是加焊了北桥无效,加焊了CPU座及CPU管理芯片也无效,更换了PC97551结果还是一样,

真是有点晕了,请朋友们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等高手给解说一下吧

网友:
会不会是象D600上的那个三极管有问题,你这机上不知有没有?开机芯片也加焊一下

网友:
系统供电是不是不稳定啊

网友:
是不是电源管理虚焊

网友:
CPU管理芯片我加焊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是不 是主板有短路的

网友:
昨天接到一台1150和你故障差不多,我这个掉电完全掉了,也是不上cpu可以多上点3 5秒钟,昨天刚拆出裸板时第一次我上cpu试还跑码来着,之后就这故障啦,楼主你那有何进展啦,我还没大动呢

网友:
加焊一下各电压芯片试一下了

网友:
查下I/O的工作的条件。

网友:
我的有新进展 刚刚把bios电池取下放了放电,现在加cpu可以上电啦,已过内存,但是卡在一个代码 来回闪,主板里面也有电流声在卡 ,先吃饭回来再弄  我这个亮机啦,也不知道是我压到北桥的缘故还是自己烧过去啦,卡了一会跳过去啦,又加电试了几次,都可以正常开机,给客户报北桥,同意就加热一下,怕不稳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