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 k8m890主板有时点不亮!

楼主(2010-05-19):
富士康 k8m890 主板有时会点不亮,通电后不跑码,有时要按重启键几次直到主板发出"哒哒"几下响声后才能正常开机使用,换过电源也是这术,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样的问题你问也是白问,不跑码时供电,复位,时钟都正常不?

网友:
电容老化的征兆,这其中就像预热一下。所以过几下电容就好像有一点点的作用/所以重新启动就OK了。

网友:
遇到南桥开焊的,加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