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薄U盘 U棒 插USB无供电 怎么修啊?

楼主(2010-05-19):
超薄U盘 U棒 插USB无供电 怎么修啊?

网友:
检查U盤内部的供电电路与接口是否有空焊。

网友:
超薄的 怎么拆啊

网友:
不能拆开的东西 怎么修 楼主 你逗我们玩呢啊

网友:
用胶水粘的吧

网友:
检查供电,看看有没有电到

网友:
超薄的。你怎么查供电啊? 根本没有地方可以让万用表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