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400主板只认128内存

楼主(2010-05-19):
V星kt4av主板,使用128m内存正常,其他大容量则报d3错误,指压北桥可通过自检,但排查cpu座,内存至北桥线路都没用发现问题,使用二极管档测试为0.325-0.380之间。现在无论怎么给北桥加压,都报d3错误。请高手指点。
本人对cpu图纸不太了解,但应该可以确认问题出在地址线上,但又不知道高位地址线在哪里?128m以上内存寻址应该为A28-A32吧?但图纸上未找到对应标记。内存工作电压2.6,1.3正常。

网友:
测内存供电2。5V正常不??再打内存排阻阻值。 如果都正常的话!按桥能通过检测那就是北桥虚焊了。2500+以下的CPU内存控制都是由北桥控制!加焊下北桥

网友:
刷下boss试一试  供电没问题就刷下boss试一试

网友:
bios已是最新,北桥是虚焊了,但怎么用万用表就排查不到虚焊的焊点呢?红笔接地,黑笔接信号线,二极管档,都显示0.34-0.48左右。

网友:
0.34-0.48这值未免差得也太大了,你凭什么认为不是虚焊?

网友:
重做一下然后再测

网友:
所有内存引脚都是很稳定的一个值主板正面0.345,背面0.335,第一个内存槽第21,111引脚为CKE0,CKE1,均为0.48,检查第二个,第三个也是。不可能所有引脚都虚了吧。检查另一块好板倒是没这么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