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显示器17'修理问题

楼主(2010-05-19):
我有一个清华同方的17村TGJ-7L80A显示器 不开机
请那位老鸟给我发个驱动板的维修资料 或说下 怎么短路可以强行开机

网友:
短路可以强行开机?这个可没有听说过!

网友:
楼主有意思 显示器 不开机 短路可以强行开机我也第一次听说,既然不开机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楼主还是拆机慢慢的检测为好

网友:
不开机,你可以看一下按键板,驱动板,电源板,是不是哪个板坏了

网友:
先找到原因,至少找到是电源坏 还是驱动板坏吧,或按键不灵开不了机

网友(2010-07-29):
我也遇到这样一台,期待楼主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