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驱动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05-19):
我的是ASUS的本本,K401N CPU是T6600
朋友给我一个终极版的系统盘,我就装了,可是,驱动整不了,出现一些问题:1、键盘上的控制键不可以用,就是FN键功能不可用。2、摄像头驱动也不正常,图像时倒过来的
出现这样的情况,不知道咋办,希望各位帮小弟解决、、、
cpu

网友:
驱动的问题 用纯净版装 然后再上官网下驱动慢慢打上就OK了

网友:
到华硕官网去下载你的驱动程序吧

网友:
去官网下载驱动安装吧,G版系统自带的驱动有时装机还会死机呢

网友:
驱动问题 我遇到过 不要用驱动人生更新 直接去下载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我用的是本本自带的驱动盘安装的,以前都可以,这次不知道怎么不行了

网友:
华硕那个摄像头倒置一定要去官网下驱动才行

网友:
既然驱动盘动不能用 那肯定是系统有问题 你可以先换个系统试一试 最好用纯净版的

网友:
真的是好麻烦啊,试试吧

网友:
既然装了新系统才出现的,应该是系统与驱动问题啦,要不找过别的驱动,要么换回以前的系统

网友:
我又重新做一遍系统,然后又安装驱动,问题解决了,原来是系统没有装好,哈哈,谢谢各位的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