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and 915pld 开机不定时掉电,且不来码

楼主(2010-05-19):
oand  915pld rev.1.01 的板,刚来时是上诊断卡,所有灯全闪,且电压跳变,换w83321后,开机,也不跑码,有时还掉电,cpu,内存,南北桥供电都正常的,复位也有,时钟也有,资料重新刷过,测BIOS片选,lad0-lad3有波形,但波形不像正常跑码时有变化,一直持续一种波形,bios供电正常应该是3.3V RST#3.3V(pin2),clk1.6v(pin31),lad0-lad3 3.3V(pin13、14、15、17)但这个板上面几组信号电压都在慢慢拉低挺怪的,虽说915的板没有修的价值,但不弄明白心理总觉得不舒服

网友:
“个板上面几组信号电压都在慢慢拉低挺怪的 ”
应该有某路供电不稳定
要细查

网友:
显卡的供电1.5v和SB的1.05v其中有不良的

网友:
w83321 换了 那上管的滤波电容换换看看 精英的板子爱坏pcie 旁边的那个电容 通电 诊断卡灯同时闪烁 换了那个容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w83321的问题,新卖的换上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