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V-TVM 主板加电不触发+++

楼主(2010-05-19):
华硕M2V-TVM主板昨天上午用还好好的,等下午听了下电,在开 就 就这样啦,我想问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你做过什么检测?如清CMOS,量一下开关针是否有电压?电源是否还是好的.......

网友:
电源是好的,也清除过CMOS,不过没有测开关针的电压,本人是新手,望大家多帮帮忙!!

网友:
测量3VSB正常否
32.768是否工作
开机针是否有电压
等等………………

LZ请以后不要再提类似无头无脑的问题!!!!!

网友:
停电的时候,电脑如果没有人为关机,可以动一下电源线的插头重新试机,
不行就照楼上的几位测一下

网友:
这板子用的专用的开机IC,型号是ASM8282M,在内存的下面,它的负责开机的.好多问题都是它坏了或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