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9):
我这有个遥控直升飞机 电路板上有个标示着M7的
二极管
烧了 这种如何代换呢 也找不到
谁遇到过给个帮助 谢谢

网友:
先跑跑,看这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稳压?整流?周边多大电压?

网友:
二极管就随便整个吧 耐压不可能很高的 电流也不可能很大的 也不可能是高频快恢复型的

网友:
我下午试试再说 感觉是稳压的

网友:
看看是起什么作用的 随便找一个差不多的应该可以

网友:
邀你玩
的帖子
如果是稳压 其正极必定是接地的 负极接的是有电压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