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留步。

楼主(2010-05-19):
各位老师早上好,有吃早餐吗。可以请教下哦,怎么看
笔记本
主板是南北桥是有铅还是无铅的勒。还有有铅在一个什么温度下好操作,无铅又能在一个什么温度下好操作. xiexie le
笔记本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light=%D3%D0%C7%A6

网友:
我也不会我也想知道,呵呵谢谢了

网友:
再告诉你个简单的方法: 看笔记本大的过孔处的情况,如果是无铅的一般上面偶没有焊锡,是黄色的铜。而如果是有铅的主板,是看不到黄铜的,因为上面被覆盖了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