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装不了系统,但能分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5-19):
装了很多种系统就是装不进去,是不是硬盘坏的,那为什么还能分区,也能进PE,就是金PE的时候里面的左面没有系统盘里的东西,无语了,哪位高手能帮我解读下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硬盘没用了          硬盘是40G的

网友:
我的硬盘也是这样,不过我装07年的一个老系统就可以,电脑公司GHOST7.8版本的,我用MHDD也没发现物理坏道啥的,装不了win2003.window7,上个月是可以装的......

网友:
装装那安装版的系统试试,在不行几换个硬盘试试,或者换个光驱

网友:
装分步安装系统试试

网友:
修复分区表错误、检查一下是否有坏道,重新分区,用XP安装盘安装

网友:
装不上`不代表硬盘坏`需要BIOS下``选择IDE 或串口`有很多主板都要这样做的`

网友:
用 winxp 的系统盘 自带的分区工具去分,有些硬盘用DM和PQ分不了区,就算能分区也装不上系统,在大多数品牌机里是这样,硬盘被厂家做过处理。HP机器要把AHCI模式换成IDE模式才能装系统,否则蓝屏。

网友:
如果硬盘能够正常分区并进行格式化,但仍然不能安装系统,你应当提供相应的屏幕提示信息,否则让别人如何帮助你?

网友:
是引导分区··系统是装到C盘了···但是你没引导是启动不了系统的··所以修复引导···进DOS
输入 FDISK /MBR  或者进用修复引导到的工具··进PE里应该有分区医生·等等··

网友:
有可能是硬盘,也可能是内存,

网友:
内存故障吧。我 遇到过一次就是这样的。

网友:
硬盘不支持这个系统  换个盘试试看

网友:
换个系统盘 看看

网友:
内存故障吧。我 遇到过一次换个系统盘看看吧

网友:
用MHDD测下你硬盘是不是挂拉。补充一点,没有硬盘也是可以进PE的。

网友:
有些要专业化系统软件。其它GHOSTXP不行的。

网友:
用原装系统盘格式化,安装系统,不要用克隆版的安装试试。

网友:
光驱 光盘  你换了没有 内存擦擦   你可以把硬盘接到另外一台电脑上去 Q 做系统啊

网友:
分区时把C盘分为主分区,并且要设置为活动,在PE里就很好搞

网友:
有叶候要格式化之后才能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