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100通病

楼主(2010-05-19):
大家请注意了,ACER 5100通病 ;不认光驱,不认硬盘,开机报PCI错误,不跑码,都是南桥的问题。
通病

网友:
学习了 再问下 是什么桥 FBM 还是什么 对这个机器没有印象

网友:
桥虚焊的可能性大点吧

网友:
是加焊呢还是从新做啊

网友:
锡珠较小容易虚焊一般加焊就好了

网友:
这些一般都是南桥控制的。具体是什么型号的南桥?

网友:
atisb460修了很多台了哦,不过大要小心这个南桥做起来难度有点大的。主板很容易变形,要小心。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试过,换南桥好了

网友:
这个南桥出现的故障时多,一般都要换掉

网友:
板子很容易变形,南桥460的

网友:
南桥空焊坏掉的都很多的还有焊盘掉点的也是很多的大家维修时注意

网友:
这机子用的IXP460的南桥,用到这个南桥的机子容易出现USB不能用

网友:
ati的南桥容易出问题,芯片设计的有问题

网友:
对这个机器已经没什么印象了 不过还是要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南桥应该做到多少度呢?为什么老是做坏了呢?

网友:
加焊时注意班子,省的班子断裂了!!我上次按南桥板子断了

网友:
ATI的不好焊,特别是NB

网友:
换桥都能解决的。

网友:
顶顶。虽然自己还没遇到过。学习以防范

网友:
你的问题不用说.也是南桥问题.一般都是先加焊.不行的话再换新的.

网友:
那个的确是南桥问题,要换,我也修了不少了,那个板容易变形,不好做,

网友:
南桥加热后,返修高不高?

网友:
一般加焊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